楼主(2016-07-12):
请问,哪本资料有三菱创建FB的详细介绍,谢谢!

网友A:
这里有松下PLC创建FB,SFC等教程,与三菱类似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46941.html

楼主:
谢谢大神指点,感激中。  网速太慢有点卡
再弱弱得问一句,程序元件改为标签形式,是只改线圈还是连他的触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指点,感激中。  网速太慢有点卡
再弱弱得问一句,程序元件改为标签形式,是只改线圈还是连他的触点?

标签或变量编程,编程时直接使用名称输入即可。变量分为全局变量,局部变量。 全局变量是指在所有程序块中共享其状态,输入输出信号一般情况下设定为全局变量。 局部变量,是指只在当前程序块中起作用,在不同的程序块中,有相同局部变量名称,也不会相互影响。
除去全局变量中的实际输入输出信号,其它变量不需要关联PLC地址,系统在编译时会自动分配地址,所以编程时不用考虑地址重复,及超出地址范围等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xingzb2) 谢谢,谢谢

楼主:
    有幸得到大神指点,
    感激不尽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