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2):
站长大哥请问您有这个三菱的设置软件吗?

网友A: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52

希望是你要的。。

DeviceNet主站从站模块→好变态的方案啊

楼主你是从站还是主站?
  • 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

网友B:
    FX都有做DP主站的模块,呵呵。

楼主:
    这个是gx works2中的一个软件包,主要是对qj71dn91进行参数设置的,官网上找不到,听说代理商那边应该有

楼主:
    一楼发的是gx developer软件包,两种设置软件是不同的,不通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一楼发的是gx developer软件包,两种设置软件是不同的,不通用。

    https://s3.amazonaws.com/MEAU/Free+Software/GX+Configurator2+DN/1.01B/GX+Configurator2+DN+1.01B.zip

    如果还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 好运!!
  • 下载积分:+20(zyfzxh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 打开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师兄,这个怎么打不开呀,    下载安装了,不支持GX WORKS2.版本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