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QD77MS16同步控制问题

楼主(2016-07-13):
目前有个项目
要利用QD77MS16来控制7轴运动
这7轴要同步
但是速度不同
例如
第一轴速度100
第二轴速度95
第三轴速度90
.
.
.
每一轴差值都相同
有什么资料给参考吗

网友A:
QD77MS16 这个定位模块只能进行简单同步控制 并且只能事先做好同步曲线 不能对拖轮点编辑
不知你想实现什么同步控制 工艺如何?

楼主:
是一个纺织的机台
七个轴速度递减
每一轴速度都不同
印象中是利用虚拟轮的概念
不知道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实现
lishunlong86

网友B:
设置电子齿轮比

网友C:
在定位数据里设置好速度,然后同时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定位数据里设置好速度,然后同时启动。
定位参数那里可以设置变数吗?
启动方面该参考哪些文件

网友D:
可以,看看同步控制篇

网友E(2016-08-22)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485069.html
中文同步控制手册,论坛也有的。

网友F:
楼主好,请教你一个问题,我最近在公司找个一个Q03UDE CPU 和一个QD77MS02模块,想学习一下。
结果插在基板上,格式内存,分配地址,之后还是报警,2200
诊断结果
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。
处理方法
修改并检查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的设置
在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。
DIP开关参数有效驱动器怎么设置?
在DIP开关指定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,怎么设置?
如有帮助,感激不尽!

网友G:
有辅助轴合成齿轮的选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