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帮人编一些小程序

楼主(2016-07-13):
只要是FX 系列即可

网友A:
大神,我这有个模拟量编程不会,CPU是 FX3U-80M 之前开关量的编程都做完了,最近要加三个模拟量的点 加了一个 3U-4AD的模拟量模块 这个模拟量编程应该怎么做,帮帮忙 谢谢

网友B:
助人为乐

网友C:
用特殊功能模塊讀、寫指令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