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3):
变址寄存器V,Z不够用怎么办啊

网友A:
不夠用自己把它生一些出來用(一個夠你用了)
要用引索時先別用 Z, 用 D 丟到 Z 再拿來用
下一段程式要再用時一樣用 D 丟到 Z 再拿來用 ...
一個Z 就夠你用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dgamen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夠用自己把它生一些出來用(一個夠你用了)
    要用引索時先別用 Z, 用 D 丟到 Z 再拿來用
    下一段程式要再用時一樣用 D 丟到 Z 再拿來用 ...
    一個Z 就夠你用了

    还是不明白,谢谢你的解答

网友B:
    变址量相同的用一个就好了,程序读取的软元件地址尽量按等比例布置,可以用一个变址寄存量去加常数的的方式可以得到另一个地址。变址不够用,一般是你的程序或软元件地址没有规划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dgamen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集体回复     似乎领会,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