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3):
1.用专用线连接,显示驱动没装,装完驱动后还是显示连接不上。
2.用网线连接(直连网线,绿色和橙色,绿白和橙白对调位置),自动获取IP不能获取到触摸屏的IP,网上说用普通网线连接
怎么解?

网友A:
触摸屏是哪个型号?触摸屏里的程序是哪个版本?电脑上的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?

QQ:346994482

网友B:
OS 版本不一样,我也遇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C:
引用楼主咕咚毛球于2016-07-13 22:11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连接不上的问题 :
1.用专用线连接,显示驱动没装,装完驱动后还是显示连接不上。
2.用网线连接(直连网线,绿色和橙色,绿白和橙白对调位置),自动获取IP不能获取到触摸屏的IP,网上说用普通网线连接
怎么解?
你的人機型號?軟件規格?數據線型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