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4):
公司有台11KW的三相异步电机,星形接法,热继电器整定值设置20A,钳形电流表实测电流11A,非满负载工作状态,最近常常工作几十分钟后热继电器跳开,公司电工认为热继电器整定值设置太小,应该设置22A;但我认为是热继电器故障造成的,大神们帮忙分析下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A:
11KW额定电流22A
答非所问

网友B:
11KW设22A确实太小了点,没有负载11A这是对的,一般380V电机星形接法的话应该要用每千瓦2.8安培来整定热继电器。要不然电机容易误跳闸。
答非所问

网友C:
我一般按实际电流1.1-1.2倍整点定,没跳过
一般是0.95~1.05倍,1.2倍可能会烧,或者老化绝缘漆

楼主:
我就问11A的实际电流,整定值20A会不会跳?回答会或者不会就成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肥仔米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就问11A的实际电流,整定值20A会不会跳?回答会或者不会就成。

就你这样的态度,回答会或者不会就成。我看就不爽,非常不爽
答非所问

网友E:
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不好不能直接回答,只能帮你分折原因,从目前来看成,好像是公司里的电工说整定值太小,你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从我的角度分析,整定电流的大小,应该和电机的负载挂钩,负载大,重,就应该调大一点的整定电流,负载小的话,就额定电流。这是我的经验和看法,希望能帮到你。
答非所问
  • 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热心助人!
  •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    11KW电机我一般电流调到23-24
    答非所问

网友C:
    这世界什么事都会发生,只是我们认知不够而以。
    答非所问
  • 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wu32u2 是一野蛮人,大家和你出主意,不感谢人家就算了,还说人家答非所问。实测电流11A的话热继电器整定20A当然不会跳闸了,反之也只说是热继电器的题啦,这还用得着发上来大家讨论吗?不过你自己看看你发上来要求朋友们帮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吗?你都在说些什么,没有人求你要帮忙你呀。
    我不想在论坛里吵架,不过你那每千瓦2.8A的整定方法不知道是谁教的,纯粹的误人子弟,你这整定方法只有等断路器跳闸。你看这小小的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,有多少人真的会整定呢?
    肥仔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wu32u2 是一野蛮人,大家和你出主意,不感谢人家就算了,还说人家答非所问。实测电流11A的话热继电器整定20A当然不会跳闸了,反之也只说是热继电器的题啦,这还用得着发上来大家讨论吗?不过你自己看看你发上来要求朋友们帮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吗?你都在说些什么,没有人求你要帮忙你呀。

   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,楼主这种人呢,这语气看着就不爽,真想K他,帮你了,说什么答非所问,你奶奶的,求人这个态度??这傻X,你真悲哀!!!
    可你也没帮我啊。很多人阅题抓不住重点,我简要概括我的中心思想,在你眼里成了嚣张跋扈之人,你是典型的网络喷子无疑。搞工控的脾气这么暴躁,也静不下心认真搞工控。

网友G:
    林子大了,什么样的鸟都有。大家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。
    你有表达你立场的权力,不过你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就问11A的实际电流,整定值20A会不会跳?回答会或者不会就成。

不知道我的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,我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你是问会不会啊
会跳or不会跳?这还要看几遍?

网友I:
會跳,當真的故障定會跳,我判斷熱繼電器更 換

网友J:
一般起動電流是額定的5~7倍,過載設定應為1.15倍額定;過載繼電器是用來防範過載.你自我想像延伸使用了!
启动电流并不会引起热继电器动作,而且我也说的很清楚是工作几十分钟后热继电器跳开,还有你说的1.15倍整定值出自哪里?看了下正泰官网公布的脱口特性曲线,1倍整定电流值不会引起热继电器跳开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呵呵,热继电器要精确到1倍或1.1倍有多难,沒实际操作过的人是想不明白的。
    原来设定整定值也是高难度工作。。。

网友K:
    建議換一個試試不就知到了嗎。

网友C:
    楼主设定过吗?我给你讲个我5年前的故事,55KW冷冻水泵,热继70-120,实际电流92A,整定100A偷跳频繁,电工更换热继依旧,我加了个变送器,直接上DCS,跳时趋势92A正常。把热继整定值调在110A,至今正常。
    首先对于你第一次回复的时候我把你说的实际电流看成了额定电流,这样其实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是由热继电器引起的。其次你给我讲的故事是想论证我给14楼回复的观点是正确的么?还是想说你把100A调到110A的过程多曲折麻烦?不管如何,既然你给出了回答,也这么认真的在这叫真,还是要说一声谢谢,毕竟比一些无脑喷要好的多了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J:
    一般起動電流是額定的5~7倍,過載設定應為1.15倍額定;過載繼電器是用來防範過載.你自我想像延伸使用了!

    一般輕負載時電流約為0.5~0.6額定,隨負載加大電流也會增加.通常我會先以額定值設定,測試時若有跳脫情形就依規定設置為1.15倍;我們是工程應用,真想深究去問產家設計理念!!!

网友L:
    楼主的态度太那个了,不够善意。既然很多人都没看出你说的意思,那你就再说清楚点就好了嘛。而已这种问题不是一定就是按你说的会还是不会跳

网友L:
    自己说的分析下。。。。。却说人家答非所问,,,,,没救了

网友M:
    久未上论坛,看此帖讨论如此激烈忍不住发声,本人非大神也,也是愚钝之辈,不是多看跟帖恐怕没留意也得个答非所问,本人认为非热继本身问题所在也。

网友B:
    大家都别出来吵了,我都很多天没来看这个题目了,今天来看了一下实在忍不住了,他说他不是来吵架的,请大家看看他上面给每一位的回复是不是都带着火药味的,如果同意我的说法的请打个手势过来。另外,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楼主和他的电工朋友打赌,可能下注有十万八万也不一定吧,他就是想提出这个问题出来,然后,要大家来给他俩来做评判的。特无趣的事!!!

网友N:
引用 网友B:
    大家都别出来吵了,我都很多天没来看这个题目了,今天来看了一下实在忍不住了,他说他不是来吵架的,请大家看看他上面给每一位的回复是不是都带着火药味的,如果同意我的说法的请打个手势过来。另外,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楼主和他的电工朋友打赌,可能下注有十万八万也不一定吧,他就是想提出这个问题出来,然后,要大家来给他俩来做评判的。特无趣的事!!!

    看完帖,我一直在笑

网友O:
楼主在装B呢!回帖的等级没有一人比他高。
装逼倒不至于,只是自己不是专业电工,内心有疑惑,还有就是求证电工的做法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