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MT6070IH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

楼主(2016-07-14):
请各位大师帮帮忙,我的触摸屏在生产过程中突然黑屏,COM,CPU,PWR三个指示灯显示,正常不知道怎么解决,或者我想换一个新的显示屏,怎么在EB8000编程软件中把旧屏里的程序调到新的触摸屏里,急,急,急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焊一根串口线235对875,上传程序,把上传的程序反编译之后再下载到新屏上就可以用了

楼主:
现在出现下载到新屏里出现这样的字母,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!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

网友B:
型号不对

网友C:
是触摸屏的背光灯坏了,灯管电子市场有卖的

网友D:
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更换HMI型号 买一条线USB-232 注明触摸屏型号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