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CP1H如何实现两轴不同位移,同时启动,同时到达呢?

楼主(2016-07-14):
如标题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有難度歐,除非你自行計算路徑和座標求出速度
當然你要有一定算數基礎,如果方便一點可能要用
兩軸以上軸卡做補間動作

网友B:
这就是直线插补功能 CP1H做不到的

网友C:
可以做到的,要计算出各自的速度而已,两者同时发脉冲,脉冲频率满足一个比例关系就行,
但是要做到高精度同步是不太可能!

网友D:
可以,做过类似的,要算出速度比的线性关系!加减速也要保持线性比!

网友A:
X軸的速度=補正速度*X軸移動量/全部移動量
Y軸的速度=補正速度*Y軸移動量/全部移動量
全部移動量=SQRT X軸移動量平方+Y軸移動量平方

网友E:
确实不好做,楼主可以考虑下数控系统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这个有难度,两轴马达的速度成比例的动作才行

网友G:
要卖有插补功能的PLC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