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伺服马达噪音问题如何解决

楼主(2016-07-14):
如题,现在设备上X轴伺服PA09的参数为预设值16,无噪音。Y轴伺服PA09的值是10,但是跑位不准,加大值到预设16的时候就响声很大。改为12都有响声。是要调整Y轴的机构还是要修改哪个伺服参数?共振抑制频率参数是哪一个?型号是三菱MR-JE-70A的。
下载积分:+1(迷路小孩)

网友A:
用MR Configurator2,里面有伺服调整,有个一键式调整,让Y轴按正常速度来回不停走,在按下这个按钮,一般都可以自己调整完成。
是否可以直接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参数?

网友B:
我也碰到這方面的問題,我覺得還是伺服驅動器的問題。更換驅動器就好了。
不是驱动器的问题,是参数的问题。机械共振抑制频率的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