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射传感器的电源问题

楼主(2016-07-14):
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我们对射的传感器的电源需要在同一电源下吗?

网友A:
同一電源或極性相連

网友B:
何出此言?对射的必须要共电源?
根据对射光电开关的原理,可以使用不同的电源下。

网友C:
我认为同一电源

网友D:
都可以的,保证可以对射就行。
了解知道的

网友E:
考虑故障问题

网友F:
必须的,不然什么构成回路?

网友G:
看电路结构了。

网友H:
可以用同一个电源,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电源,但供电电压范围要依据传感器。
测液位开关

网友I:
可以不同一个电源供电……

网友J:
可以采用不同回路的电源
电压正常就可以
不利于维修和运行
隔行如隔山
旭日东升

网友K:
自己一般采用同一电源;理论上不同电源也可以,因为需要的是光信号,能发射、接收就可以。
爱好自动化

网友L:
理论上都可以,但在实际应用中,还是同一电源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