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的MES模块

楼主(2016-07-14):
请问大大,三菱plc的MES模块和以太网模块有什么区别啊?如果是准备上MES项目,主PLC还需要上mes模块吗?谢谢

网友A:
MES模块主要是跟数据库连的,主要在软件上设置好对应关系,信号就会自动上传到数据库或数据库到PLC,上位不需编写这方面的通信程序。
以太网模块虽然也可实现这个功能,但是麻烦。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