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FX2N-2AD怎样对位移传感器和力传感器进行标定呀?

楼主(2016-07-14):
各位大神,FX2N-2AD怎样对位移传感器和力传感器进行标定呀?

网友A:
标定是标定传感器 又不是标定模块 比如力值传感器 模拟量4-20ma 量程10公斤那么 0公斤的是应该是4ma 5公斤的时候应该是12ma 10公斤的时候是20ma 模拟量模块只是接收信号转换成数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