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4):
学习三菱Q2H的PLC要哪些资料,请赐教,谢谢

网友A:
1、你至少Q系列的编程手册要看看的,否则这些指令怎么用都不知道。
2、硬件手册要看的,否则分配地址和软元件都不了解。
3、用到啥模块对应的手册要翻翻的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至少Q系列的编程手册要看看的,否则这些指令怎么用都不知道。
2、硬件手册要看的,否则分配地址和软元件都不了解。
3、用到啥模块对应的手册要翻翻的。

Good Luck~

除了上面C大大说的资料,还要有一台电脑,编程软件在本站右上角下载区有下载,电脑安装编程软件后,可以在本站的程序样例区找几个程序看看。
当然,如果有条件,有PLC实物是最好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