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批量控制伺服

楼主(2016-07-15):
哪位大哥 了解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批量控制伺服 的方法 用什么 模块 (20根轴以上)

网友A:
以上三者都用过:
siemens:1.PLC+CU320+SINAMICS S120 走DP或者PN 报文控制 cu320可带6个轴 需4个
2.SIMOTION+CU320+S120(这个还没用过)
mistbishi:1.QD77MS16+QD77MS8+J4
2.Qplc+Q173Dcpu+J4
omron: NJ501-1400+欧姆龙伺服 最多32轴
都做过 有问题可共同研究
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批量控制伺服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