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L1、L2、L3为什么短接啊,这样有什么好处吗?

楼主(2016-07-15):
作为一个电工知识小白,求大神帮忙,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L1、L2、L3为什么短接啊,这样有什么好处吗

网友A:
没有短接吧。应该有一定的阻值。

楼主:
我们这的设备就是有的短接有的不是短接,短接的是用两截导线将L1\L2\L3 连起来,然后供电的时候就接入其中一个端子处,我有点不理解

网友B:
不可能短l接,他是经过模块的,这不符合电器控制原理。

网友C:
单相时可以短接,

网友D:
如果是直流供电的话,L1 L2 L3大多数是不接!短接的选择暂无见过!

网友E:
你说的应该不是短接吧,或许是跳线呢

网友F:
应该是 L1 L2 L3 是三相220V 然后其中两根连接到 伺服的控制电源吧 也是220V的

网友G:
不是短接,应该是跳线!!

网友H:
若是单相电 有 但不叫短接 就像楼上说的

网友I:
用表测量一下 !有说明书先看看、弄清楚电路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