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,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L1、L2、L3有时候为什么短接?

楼主(2016-07-15):
求大神帮忙,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L1、L2、L3为什么短接啊,这样有什么好处

网友A:
单相供电,如安川的伺服

网友B:
不太可能L1,L2,L3都短接的吧!

网友C:
你那是滤波电容吧,作用是平和冲击频率。

网友D:
一般是L2、L3短接,与L1接AC220V,只是单相供电的接法,适合1.5KW以下。大于1.5KW还是三相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