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定位程序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07-15):
上图中的程序为什么除数是除K2,D104是触摸屏中的数值输入。假如定长D104是100MM,那程序是如何换算D110的脉冲数量的?

网友A:
两步程序怎么看得出来?

网友B:
那么麻烦,你可以这样,直接算滚轴1转脉冲数,定长/(100*3.14/滚轴1转脉冲数)就OK了
例;滚轴1转脉冲10000
滚轴直径100MM
定长157
=157/(100*3.14/10000)
输出脉冲=5000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按私服电机转1圈脉冲个数10000个,齿轮比为35/105为1/3,也就是30000个脉冲转1圈,1圈距离为100*3.1415=314.15MM,每个脉冲转0.0104716667MM,100mm走多少个脉冲呢?很简单了,100/0.010471667=9549.5779229802,就是9550个脉冲。
真诚感谢!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D:
蕭先生寫的程式,問一下就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.
不会吧,这都看的出来。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大哥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