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 3G 定位怎么做两段速度?

楼主(2016-07-15):
本人使用FX 3G控制一个伺服电机,由于工艺需要,想做两段速度的连续定位,就是很长一段距离,想开始一小段速度慢点,然后速度加快定位,我现在使用的是DRVA指令,好想实现不了,请问各位大神,这该怎么做?

网友A:
5u主機有此功能。其它fx主機(目前)要模組

楼主:
3G系列现在实现不了吗

网友B:
应该不可以的

网友C:
1N十段速度都行,3G就应该更加没有问题了!

网友D:
學習了!
工控無國界

网友E:
使用脉冲指令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怎么实现啊?
引用 网友E:
使用脉冲指令可以实现的

网友F:
这个简单
drva指令就可以,把速度和距离重新赋值就可以。
{drva d0 d1 y0 y4}
用传送指令将高速值传到d0 d1
再将低速值传到d0 d1就可以了。
wsb

网友G:
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能这样做,附程序

网友B:
两段速度定位中间有停顿是否可以接受,
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要追加定位模块才可以做到了。

网友H:
用3U DVIT 应该也可以吧

网友I:
你把内部的加减速时间给改掉呢 好像是Y0的是 D8340 还是多少来着 你可以试试

网友J:
分成两段控制不可以吗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