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CP1E 警告问题

楼主(2016-07-15):
程序编译无错.却有警告重复输出.
不知道会不会对PLC 有影响?

网友A:
把你的原程序贴上来看看。

网友B:
没事,只要不是重复同线圈输出

网友C:
没事 应该是多处SET了同一个辅组继电器

网友D:
允許有警告,可以運行,如果是致命錯誤才不能執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