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4000米海拔电器选型问题

楼主(2016-07-15):
CJX1接触器,DZ47-60断路器,NR4热过载继电器,小型继电器怎么选型,看了正泰等电气技术参数指标要小于2000米的海拔。有没有其它型号的适合4000米海拔的电器产品可供选择?
肥仔米

网友A:
按正常条件的1.5~2倍电流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B:
主要是散热,放大或不放大一级主要参考环境温度。

楼主:
昨天,致电正泰400技术热线,他们回答,降容是第一个,然后还有其它方面的限制条件(绝缘等级,爬电距离,耐压等级等等很多),最后给了一句正泰没有适合4000米海拔的电器产品可供选择。郁闷!
肥仔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是散热,放大或不放大一级主要参考环境温度。
高海拔的散热是一回事,4千米高都是寒冷的,里边还要装加热器。正泰所说的降容,反句话说即是提高选型的容量,至于爬电距离,电气间隙,安全性能当然要看断路器的参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