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双脉冲输出的编程问题

楼主(2016-07-15):
Y0控制CW、Y1控制CCW,两个端口均输出脉冲,怎么编程?

网友A:
看心情编

网友B:
方向不是Y0 Y1控制的,跟他没关系,

网友C:
如果你的下位机只能接受正反脉冲串的话,PLC本体是无法做到的,只能加定位模块!如果你的下位能接受脉冲加方向的模式的话,PLC这边本体就可控制!

网友D:
ccw 给个信号就可以 了 你这个不是正负脉冲控制 没必要给反向脉冲

网友E:
正反脉冲,用PLSY指令,Y0正传,Y1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