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X-WORKS2软件安装后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6-07-15):
电脑是WIN7 64位的,软件安装包是在官网上下载的,而且安装过程很顺利,杀毒软件也关闭了,而且之前安装残余的注册表也删除掉了,但是启动软件后,可以新建工程,但是不能保存工程,并且连之前做好的工程也打不开,求各位大神解惑

网友A:
我也遇过。我把杀毒软件删了再装一次软件就可以了……
我把杀毒软件卸了,还是老问题
隔行如隔山

网友B:
这个还真不知道,再换个安装包试试看
直接到<工控下载>里边下个安装包,我的就是win7 64位,实测使用很正常

网友C:
我的怎么完全没有问题?我也是官网下的W7也是64位的

网友D:
我用WIN8 也特别好用,重装系统在安装看看。

网友E:
不会吧,这是什么问题啊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请问你的现在解决了吗

网友G:
安装盘空间不够了,以前有遇到相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