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5):
一台伺服电机的同步带断了后,停机断电更换新同步带后开机噪音没法听,是怎么回事?伺服电机是再位置与力矩控制状态。

网友A:
同步带松紧度调整合适了吗??

网友B:
你的增益调整是不是自动的?如果是的话,有可能是现在的增益变化太大,参数不合适了

楼主:
同步带松紧度有标准吗?现在自己认为很紧了,伺服参数有关吗?毕竟只是换了条同步带。

网友A:
同步带过紧过送多不行,建议放松一下同步带试试!

繁--尘

网友C:
同步带的松紧程度会影响伺服的增益调整,最好设置为自动调整,如果自动调整无法恢复,就只能手动调整慢慢的去试了。

网友D:
交换同步带后,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伺服电机的增益等参数

网友E:
先尝试调整皮带。再看参数吧……
隔行如隔山

网友F:
同步带調緊到你以手指按不下去,再測試,太鬆伺服定位整定時間過長,會有噪音,同步带調緊後,逐級降低剛性,調軟到噪音消失即可!

楼主(2016-09-21):
谢谢楼上各位,参数改不了。只能试着调同步带的松紧度了。

网友G:
既是工控人,就要尝试去改改增益参数,尝试的勇气都没用,怎么进步?如果时间允许,建议尝试降低刚性。

网友H:
估计更换同步带之后,过紧,轴刚性过大

网友I:
建议安装减速机,然后同步不能太紧。
一分学习,三分实践。

网友J:
与机械刚性不匹配

楼主:
设备参数进不去如何调试,屏是M2I屏禁止上载的。PLC是安川的MP900,伺服是安川的。字体是韩文鸟语 ,可有大神支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