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5):
买了台设备,3U+3GA的PLC前段时间调式时可以用软件加SC-09+USB-RS232的线读取程式.这两天程序调式好了.我想把程序下载备份.出现了图片这种情况.我用我的线测式1S,2N没有问题.电脑也接上面讲的一样,启动N次,用GX-W,GX-D两种较软件都式过,还是不行,求各位大神支招。是不是编程人员在程序调式好了后.改了里面的设置.因为没调式好的时候可以随意下载.请大师们指点下.是不是加密了.但是加密了下载确实要提示关键字。设备款以全部付清.

网友A:
通讯口的问题吧,查一下com口

网友B:
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比较小,我碰到过1 、2次,怎么弄都不行,把电脑重启后,嘿,连上了,这是我碰到的情况,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

网友C:
r'q'm换根线试下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D:
试一下2楼的办法,非常规现象啊

楼主:
通讯口改了,不行。明天式下重复开机,谢谢各位解答

网友E:
如果加密会提示输入的,

楼主:
各位大神,重复开机好多没都不行。不知什么原因,急……求大神指点

网友F:
是不是旁边有干扰啊,我遇到过伺服放大器干扰过,你单独给PlC供电试试啊

楼主:
我把PLC折下.端子排也全折下.重新装一个端子供电.还是不行.是不是编程人员用了不同软件版本设置不同啊.我想应不会啊.我的高版本的都不能读.他用的还是GX-D.我用的是GX-W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