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1H数据传送

楼主(2016-07-15):
有5个CP1H PLC,一个做主站、4个从站。全站链接。
主站向4个从站发送命令。
问题是,主站命令为W1 、W2、W3,通过3100传送给4个从站。
从站使用MOV指令接收,没有一个成功。
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个通道传送?
通讯有时间间隔,通讯方式485.

QQ980347789

网友A:
在主站:
XFER
#3
W1

楼主:
单独可以的
可是按图片就不可以。

QQ980347789

网友A:
3100CH需要接受4个不同的数据,你觉得它会要哪个?
乱搞。。。

楼主:
是一下,成不成在此感谢

QQ980347789

楼主:
谢谢,问题解决了。

QQ980347789

网友B(2016-10-26):
引用 楼主:
单独可以的
可是按图片就不可以。
多添加几个地址
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