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plc程序没有了,还可以找到吗

楼主(2016-07-15):
设备本来是正常的,我想看看程序,从plc下载到pc里。点错了,点成pc下载到plc了,然后plc报警,不能工作了,问师傅有办法解决吗!qq535976115

网友A:
如果有同样的设备,把程序复制一份传过去就行。
只有一台的话,找厂家再要一份程序也行,
或者自己重新编写或者公司花钱找人编写也行。

楼主:
谢谢,师傅。公司里还有一台同样的设备,有时间我试试!点plc下载到pc里。出现一个‘工程将被改变’是正常的吗!谢谢!

网友B:
正常的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既然有一PLC已没有程序,可以写2步,练习熟悉后,确定不会错,再去读另一PLC。

网友D:
哈哈,练习练习也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,各位师傅。我想问一下,plc里面有程序,如用线分别连接com和p00 。p01.。p02。.等等输入灯是亮,还是应该不亮。

网友B:
如果COM接+24v,那么0.00接0V,灯就亮了,和有没有程序没关系,只有通电了I点就会亮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看来老兄你是新人啊,多看看手册啊,自己要学习才行,光问别人不行啊,要方面进步啊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刚开始学!谢谢了

网友E:
输入点亮不亮跟有没有程序没什么关系,输出点才有关系!

网友F:
LG的点数不多的话, 重新编写个也容易

网友G:
手册就是一个启蒙老师
领悟在自身
我也在看
加油吧……
隔行如隔山

楼主:
我们公司有个木工机械设备四边锯,触摸屏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时驱动大小电机!今天出现按起动小电机动作正常,大电机不动了。我按下停止小电机停止了,而大电机又突然启动了。什么情况

网友H:
没事帮你顶上去,你改个标题 四边锯......
这边好心人很多 你可上传图纸 小视频 故障现象 就在本帖 帮你快速成长
别人用十年 你只要一年

网友I:
曾经也犯过,也是LG的,LG的PLC很容易犯这样的错,后来从 另一台机上复制过来,有点差别,改了多次才勉强用!!!经验重要!!!

楼主:
谢谢!各位师傅,

楼主:
是变频器问题!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