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请教大家对于主电缆,走地底下有什么意见和建议?

楼主(2016-07-16):
怎么挖地,怎么走线比较合理???

网友A:
挖一米深,做线槽,在约离底六十厘米处安支架,电缆就放在支架上,以免积水。希望帮得到你!

网友B:
如果厂房里面不建议走地下!架空是最好的选择。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那厂房地面是要用水泥封住的。上面怎么封呢?
引用 网友A:
挖一米深,做线槽,在约离底六十厘米处安支架,电缆就放在支架上,以免积水。希望帮得到你!

网友B:
封顶用类似污水井盖之类的东西!市面上有现成的出售。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走电缆沟,盖板要做成活动的,方便日后维修

QQ:1121930977

网友D:
主电缆走地下一般都需要做电缆沟或电缆管(每隔50米左右有电缆过度井),这是考虑保护和便于后续维修或更换。如果选用YJV22或VV22的(铠装电缆)也可直接埋地(用细沙做上下垫层),当然你如果埋设在水泥地面下以后更换就得砸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