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海宝系统

楼主(2016-07-16):
有台海宝系统的输入7号点经常有问题,就是以经有闭合输入但是系统还是认为是开的,把系统里的逻辑设置改成常闭后,还是经常有问题;想调个备用点,但是把备用点调成7号用的停止信号后,还是不行,有没有高手帮忙教下,谢谢了

网友A:
第一次碰到同行啊…… 没太明白你说的情况 还原一下系统 或者重新插拔下i/o板卡

楼主:
在电脑主机里的系统I/O口,量COM和7号输入点有接通了,但是在海宝测试界面的显示不通,把外围的线脱开,然后把7号点逻辑改成常闭点,有时可以用,但有时还用笔了,怀疑是不是I/O的光耦坏了,(调用备用点也无法用)

网友B:
真幸福,我入门那会都不知道上网来问。

网友A:
你的限位正常吗 正常的话跟限位的掉换一下 要是限位可以停止不行 就是软件有问题
做这的网上很难问到 我11年开始做这一样 当时就上网问过 没人鸟我……

楼主:
下次在出现这个问题就把系统恢复下在看吧,到时把结果回复下在讨论;还是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C:
没用过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