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求助

楼主(2016-07-16):
选---设置PG/PC接口--- 学择PC/PPI--- 点击--- 属性--- 本地连接--- 连接到---- 下拉--- 选择COM(但是连接到下拉菜单里面没有com选项只有USB选项)为什么,查了一会好像是调制解调器没激活,该怎么做才能激活,这是不是软件安装的问题

网友A:
电脑有COM才可以的,看看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COM口选项。
又加了一条232转usb线熬了好了
~

网友B:
驱动装了没?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C:
装了驱动,应该就可以用了,可以通过右键我的电脑,硬件管理器,看一下驱动是否安装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