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两个转盘怎么同步

楼主(2016-07-16):
前面的转盘把产品公共工位,公共夹钳先拿产品放到后一个转盘工位,编程思路:是两转盘在停止时,公共夹钳到前面转盘拿产品放到后面转盘,回到原始位置,还有其他思路吗?谢谢大家

网友A:
公共夹钳除了等就是等 还有其他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B:
两个转盘不用同步更好。

网友C:
像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同步,谁先到先等,效率会更高

网友D:
加视觉不用等

楼主:
谢谢在家的意见,我试试

网友E:
两个转盘同步简单点就是机械同步(只驱动一个转盘的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,用机械结构使另一个转盘从动,预先计算好动作位置)

网友F(2017-02-05):
早做過,不是太難
^ω^

网友D:
运动控制器同步,绝对伺服同步

网友G:
可以进东方马达的官方网站看看。他们有搞同步的马达。

网友H:
上次看人家德士凸轮一个电机控制10个分割器

网友I:
同步慢了吧

网友J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