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X3U带三个伺服定位问题

楼主(2016-07-16):
请教各位高手,三菱FX-3U的PLC带3个轴,直接发脉冲控制,现在有个问题是伺服定位不准,程序里显示发出的脉冲是屏幕里设置好的位置,可每次重复定位时伺服都会向前多走一点。。。。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接線問題

网友B:
是否由于原点的设置最好要联机监控

网友C:
伺服電機是哪一個品牌的呢??

网友D:
监视一下你PLC发的脉冲和伺服接收的脉冲一不一致,再去排查具体引起不一致的原因

网友E:
调整伺服增益

网友F:
机械结构可能松了,伺服电机定位好,但机械连接机构不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