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7):
买了个24V,8A(商家是这么说的)的推拉式电磁铁。

1.我量了一下电阻,竟然是0.8欧姆。    这样的话功率岂不是很大?

2.我用600W的开关电源供电,很奇怪。
   用细的导线连接,电磁铁正常工作,不过5秒不到导线就融了。
   用粗的导线连接,电磁铁在开电的瞬间推出 然后瞬间缩回,同时开关电源的指示灯灭了。
   然后关掉开关,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,电磁铁又是瞬间推出 然后瞬间缩回。

  这是怎么回事?   想不明白,求大神指教。
菜鸟努力中

网友A:
是交流的,开关电源保护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eslie1994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个人怀疑,你这电磁铁的电源可能是交流24V的而不是直流24V。原因如下
    1.对于交流电来说,电磁铁就是一个电感器,而衡量电感器中电流大小的主要是感抗,而非线圈的电阻。君不见交流电机,你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也很小么?
    2.因为是交流电磁铁,所以当用在直流电上时,因为感抗为0,故电流直接与线圈的电阻有关,24V/0.8Ω=30A,30A*24V=720W>600W,故当你用小线时,因小线本身的电阻加上你接线电阻比较大,譬如0.2Ω,那么功率就是24^2=576W,你600W的开关电源能负载。而用大线时,这个电阻就很小,功率超出600W,开关电源就是你所说的表现。
    故,你最好确认下线圈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13484398579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1(qwert001100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uu.liu) 真大神
  • 下载积分:+5(leslie1994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dgamen) 高手啊
  • 下载积分:+1(sanlihu) 准确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签名无效了,麻雀不见了!

网友C:
    2 楼回答是正解!
    交流负载和直流负载通常情况下不能互换,除非是纯电阻性负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leslie1994)

网友D:
    就是二楼说的理

网友E:
    2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F:
    好样 的,都说完了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G:
    电磁铁得电时间有限制的,一般时间都很短。本人也用过,确定是直流,不是交流,那玩意一点都不可靠,力太小,稍微有点阻碍就伸不出。

网友H:
    2楼有道理

网友I:
    你這個電磁鐵的,繞線太少了。所以會這樣。

网友G:
    感觉好多人在纸上谈兵,你们用过电磁铁没有,了解过电磁铁没有,本身电磁铁就是细铜线绕的,电阻小很正常好不好。你用一个长导线把开关电源正负极短接起来看下是什么效果(开关电源有保护,不会烧的)。然后你通过改变接通时间再看下是什么情况
  • 下载积分:+1(leslie1994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个人怀疑,你这电磁铁的电源可能是交流24V的而不是直流24V。原因如下
    1.对于交流电来说,电磁铁就是一个电感器,而衡量电感器中电流大小的主要是感抗,而非线圈的电阻。君不见交流电机,你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也很小么?
    2.因为是交流电磁铁,所以当用在直流电上时,因为感抗为0,故电流直接与线圈的电阻有关,24V/0.8Ω=30A,30A*24V=720W>600W,故当你用小线时,因小线本身的电阻加上你接线电阻比较大,譬如0.2Ω,那么功率就是24^2=576W,你600W的开关电源能负载。而用大线时,这个电阻就很小,功率超出600W,开关电源就是你所说的表现。
    故,你最好确认下线圈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。

    豁然开朗,我明白了,请教一下能不能快速知道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的。

    还有一个问题。
    商家跟我说了,8A是最小的驱动电流。 还说这种电磁铁属于过流电磁铁。
    然后我用了一个24V,350W的开关电源。来试。   一试,   可以正常动作。

    我就有点奇怪了   600W    的不行,   350W的反而行。
    我想了一下。
    这两个开关电源的牌子是不同的(明纬600   新星350)。  所以允许的过载率不同。
    这样对吗?
    菜鸟努力中

网友G:
本人用过的一种电磁铁,直流的 ,之前想用它代替气缸定位,结果真心不好用。建议楼主上传电磁铁说明书。

网友J:
P=电压平方除以电阻

网友K:
这种电磁铁还拿开头电源试啥呢,用交流啊

网友L:
换个大点开关电源试试!

网友M:
一楼的判断是正确的

网友N:
2楼的师傅很厉害

网友O:
2楼是搞这行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旭日东升

网友P:
先看资料,再接线。直流的话,可以根据公式算出电阻电流;交流的话,线圈电阻会很小,交流阻抗起主要作用。
爱好自动化

网友Q:
交流电磁铁,因为线圈的直流电阻小,是靠电感来工作的。直流的电磁铁线圈电阻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