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器数据线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17):
请教下USB转RS232 和USB转RS232C 有什么区别,有个伺服器的数据接口是RS232C的,用普通的数据线通讯不了

网友A:
重新设置端口就可以了
端口是设置过的,这点没问题

网友B:
说的是一个东西。标准是RS232C。
但我用一般的USB转RS232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