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在线求助!!!急急急!!!CJ2H CPU65与电脑连接不上,怎么办?

楼主(2016-07-17):
我用的是CX-PROGRAMMER V9.3,USB转232的串口数据线,连接后,电脑无法连接PLC,是设置的问题吗?

网友A:
需要安装连接线的驱动程序

网友B:
有可能版本太低了,升級到9.5就可以了

楼主:
9针的串口线 无法通讯,换了根USB 的通讯上了,感谢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