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信捷XDM60十轴发脉冲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18):
有这样一种现象,
因为参数可随意设置,假如设定目标位置与当前位置一样,DRVA指令
跑目标位置的时候,实际上就是没动,完了之后就会死机,脉冲发不出去了
监控脉冲口无触发,但特M---SM1000却是ON的,此时只能重启才OK
每次都这样,请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,仔细检查吧,多读手册!

楼主:
不是程序问题

网友B:
那就比较一下,要是目标位置相同就不运行定位 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