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图与西门子300

楼主(2016-07-18):
博图V13可以对300进行编程吗?如果不用网线怎么跟PLC连?还是直接用485电缆?

网友A:
1、博图可以用于S7-300的编程(仅针对与2007年以后的机型,如果你是早期机型,请使用Step7软件),但是博图本身目前还不支持冗余的编程,如果你的PLC需要冗余,请使用Step7软件。
2、不使用网线的话你可以通过MPI方式连接,因此你需要MPI电缆,虽然MPI电缆是基于RS485,但是它的MPI转换协议是不公开协议,所以你需要特制的电缆,当然,你的上位机如果安装有西门子的CP通讯卡,你可以直接通过连接3,8引脚做通讯。
Good Luck~
下载积分:+1(wolfplc)

网友B:
博图V13可以对300进行编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