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8):
M440变频器,S7 200PLC USS通迅,只有一个变频器

PLC发出指令后,变频器滞后几秒钟才有反应,滞后时间是随机变化的(最迟都有6秒了)

同样的程式,其它同型号机器从没出现过此问题(PLC程序都装过几十台机了)

更换了变频器,通迅线还是没解决问题,变频器设置都是
把别的同型号已调好机器的PLC拆过来装上,还是不行

变频器设置都是与其它机器一样的

网友A:
东西都换完了还不行,是不是有环境干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东西都换完了还不行,是不是有环境干扰!

环境还行,旁边同型号机器调试都没事

网友B:
外部电源有没有问题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换个PLC试试。

楼主:
NND
PLC 没接地线,上周五叫电工接了,还是不行
刚才亲自接的,就OK了,
老板天天说要做行业顶尖公司,招的亲戚做电工,狗屁都不懂

网友D:
接地还是很重要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NND
PLC 没接地线,上周五叫电工接了,还是不行
刚才亲自接的,就OK了,
老板天天说要做行业顶尖公司,招的亲戚做电工,狗屁都不懂

做通讯接地不良好,或者接地公用都会有干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