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8):
FX3U-ENET-L 跟电脑GX WORKS2直连 第一步通过软件设参数:设置:  1:模块号设0(模块安装第一个位时)  2:运行设置:设IP  :192.168.1.254  3:打开设置 在3或者4里设一个就行,选TCP 选MELSOFT连接  写入!断电再上电   第二步:网线选择,跟电脑直连的选用交叉网线(如跟HUB路由器之类选直通网线) 第三步:GX WORKS2设置:当前连接设置里1:计算机侧I/F设置里选
Etherent Board  2:可编程控制侧I/F 选Etherent Module  设IP:192.168.1.254   第四步:电脑里IP地址设为192.168.1.100  通讯测试OK!
  • 下载积分:+1(a29750)
  • 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A:
    有版本要求

网友B:
    谢谢楼主分享。
    TEL:13928661629 QQ:732656560

网友C(2016-09-27):
    这个模块我有用过。
    不过,很不幸,需要用RS-422编程电缆把参数下到PlC之后,才能通过网线正常与PLC通讯。
    没有设置参数,连接不了。
    我是这样,如果有能直接连接的,请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