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三菱的触摸屏如何与两台相同的PLC进行通信?

楼主(2016-07-18):
需要一台触摸屏与两台相同型号的FX3U-48MT的plc进行通信,每台PLC都连了一个利用485通信的外设采集信息,需要在触摸屏上同时给两台PLC同一数据寄存点写入 相同的时间, 有没有可能实现?利用外接通信线可以实现吗?

楼主:
在线等 急

楼主:
怎么做?求教

网友A:
用宏指令就可以实现啊

网友B:
用触摸屏不同的端口(232,485等)分别跟一个PLC和另一个PLC的扩展模块连接,HMI的地址分别对应不同PLC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