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8):
380的变频器能用在220V的电压下吗

网友A:
一般情况下会报欠压。

网友B:
可以输出220v,,但是不能输入220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输出220v,,但是不能输入220v

我觉得楼主说的估计是380V的变频器  用在220V的上面,应该是输入端,不是输出端

网友D:
不能的,定好是多少就多少

网友E:
如果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,想把380V变频器用在220V电源,可以采用欺骗的办法改变频器的电压采样,这样输入220V变频器会认为输入是380,输出显示380实际是220.补充一点要确保220V输入时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能稳定工作就没问题。

网友F:
三相380输入的电压改成220是三相还的单相?要是输入三相改单相滤波电容要加大,缺相保护去掉,电压检测改原件参数。一般来说单相变频器功率不会太大,买个二手单相输入的也很便宜。建议不要改。除非有特殊用途。

网友G:
可以的,改基频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