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安川伺服驱动器冒白烟是哪里烧掉了

楼主(2016-07-18):
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吗?求指导

网友A:
拆开看 看不就知道了!拿分走人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B:
首先看看伺服能不能运行,建议送厂家检修,冒烟一般就是线接错了,短路了

网友C:
应该是两个电容,,好像叫稳定电容

网友D:
只有拆开看看 是哪里烧了

网友B:
不要乱拆,拆了会影响保修。除非你拆了能自己修好,不然拆开有什么意义

网友E:
多半是电源部分或者输出模块部分坏了

网友F:
电容电阻都有可能,看看

网友G:
已经没有挽回必要了!PIN头焊错了!我之前也烧过,配线的把24V焊错了一个引脚!

网友H:
电容烧了,我们之前设备上面烧了好几个

网友I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