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8):
公司需要进行一个耐久测试,一个电磁阀 (24V)控制气缸进行往复运动,并进行计数功能

气动原件已经选好。

打算: 选购 DC 电源 24V  启动开关, 停止开关,还有 触摸屏, PLC (暂定 最低配的    FX1S-10MT-001 ) ,工控箱

跪求,推荐和 指正!!!!!

有销售和编程高手 ,这两天就要采购。

网友A:
触摸屏         TPC7062KX    昆仑通态
plc               S7-200 SMART,CPU ST30 西门子       或者   FX1S-10MT-001
开关电源     NDR-120-24 明纬
紧急停止     XB2BS542C 施耐德
启动开关     XB2BA31C  施耐德
磁性开关    CJ------        根据气缸选择

楼主:
FX1S-10MT-001  不是 1S 已经停产了吗 ?

网友B:
FX1S-10MT-001 换成FX3SA-10MT-CM

网友C:
国产的仿造的这个型号的很多,软件也兼容

楼主:
哪里买比较放心呢
如何区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哪里买比较放心呢
如何区分

直接联系家园论坛的老大站长就行了,不会有假货,还有技术支持。

网友E:
如此简单不用PLC吧?两个继电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啦。如果你不记成本,就可以按楼上的说的找站长,让他给你推荐,虽然是小钱。相信他不会不帮你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如此简单不用PLC吧?两个继电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啦。如果你不记成本,就可以按楼上的说的找站长,让他给你推荐,虽然是小钱。相信他不会不帮你。

就是不计算成本  随便选,  计算成本最低就是2个继电器  加计数器最便宜吧   屏都不用了

网友G:
不需要屏了,浪费

网友H:
档次 档次  好多老化设备都是给老外看的 外观要做好 屏好大  画面要好看  功能很简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档次 档次  好多老化设备都是给老外看的 外观要做好 屏好大  画面要好看  功能很简单

这个就是不计算成本塞,你要做给人看就一定做到最好嘛,哪个就随便选几大常用品牌就是嘛

网友I:
如果没有步进和伺服就用MR型PLC

网友J:
随便选择品牌货就是了

网友K:
这个选型范围太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