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欧姆龙PLC程序自毁 是真实存在的吗?

楼主(2016-07-18):
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,谁真正的有试验过。

网友A:
不是自己毁灭,是到时见锁定全部的输出,简单来说就是时间锁

网友B:
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,若出现“自毁”只是编程人员的手段!和硬件无关!

网友C:
没有的事,PLC的功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。

网友D:
程序的输出,通过一些掉电保持的元件(位和字)来判断。
或者可以理解为,那些掉电保持的寄存器是一些参数。哪怕是一些普通的逻辑关系的输出,也通过这些掉电保持的元件(位和字)。
有意外的时候,直接批复把掉电保持的软元件全部复位为0。
程序就再也不能正常工作了。
未来,或许PLC的程序或者一部分子程序可以装载在SD卡上。每次开机时读取SD卡再运行。
有意外的时候就格式化SD卡。
目前已经有一些第三方设备,可以远程控制PLC。甚至发一条短信,就可以把PLC程序清除。

网友E:
绝对存在的,这个不骗人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绝对存在的,这个不骗人
这个是自毁的,我也在研究

网友G:
楼主,我只是想知道,自毁是软件自毁还是硬件自毁?

网友H:
i没听说过,会不会爆炸啊,那真牛了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I:
帮别人改造设备时真的还见过这样一例
有六根线通到配电箱中间夹缝中,感觉怪怪的.
拆开电箱看,原来用胶封着一个小型继电器.
仔细一看,好家伙!把一相一零经继电器两组常开接点引入PLC输入点(启动点)!!!!!!!
不用看程序也知道运行期限到的后果!(程序未看到,西门子加密)
直接把继电器拆掉.
帮一人,得罪一人!

网友J(2016-09-23):
小心,还会爆炸呢。。

网友K:
大家不應該討論這些問題,用戶程序自動清零,如果是這樣的話,太容易了。

网友L:
自毁还是有可能的,其实原理是很简单,就是用通信的手段来实现类似编程软件对PLC的操作。因为编程软件里都有“程序清空”的选项
但是计算机或触摸屏的程序(或软件)却很难写,尤其是触摸屏的,必须精通PLC的通信协议。
下载积分:+1(lsr_lx) 这是真正理解了。能实现 ..

网友M:
用电脑或触摸屏清程序好理解,用plc自己清自己的程序不好理解啊

网友N:
懂这些的都是电子软件方面人中人,高手中的高手。

网友O:
有这种加密,规定失败次数,存储器全部清楚!

网友P:
omron MPT001-C 有密码,怎样才能进入系统菜单

网友Q:
应该有某个A的特殊辅助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