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U系列以太网模块和组态王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7-18):
我用3U系列的FX3U-ENET-ADP以太网模块,按照组态王手册设置的,就是通讯不上。请各位大侠指教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A:
驱动没下吧!而且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,这样说,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连不上的啊!

楼主:
大家看看设置对不
加垒电气

网友B:
你的这个模块不行的,组态王说的是加在PLC右边的以太网模块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现已搞定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C(2017-03-11):
同上楼 发出来 分享分享
每天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