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 3 不能在线监视状态

楼主(2016-07-19):
work3 软件和 5u 通讯 没问题 能上载也能下载程序 但是软件设置能在线监视状态时候 看不到任何元件输入输出状态 但是达到监视状态时候光标移动到元件变黄色

网友A:
我觉得是不是颜色设置问题,上次我用其他PLC编程软件,我只要编辑就一大条黑色,什么都看不到,就是编辑区域的颜色默认是黑色,我改了就对了,就能看到了,或许你这个是这个原因也说不一定,看看颜色配置吧

网友B:
嘗試使用英文語系 , 簡中在W10下有些顯示問題
偶爾開播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R7KK2amDeHRUi6WNd5fh7A/videos

网友C:
用的这么高端,我才刚开始用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