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7-19):
我家有一台生产线,用的欧姆龙CJ2H型号PLC,正常生产有三年多了,前几天早上起来开机生产,发现动作流程缺了一步,然后反复开关机几次,PLC的通讯模块就开始报故障码H7,与设备厂家联系怀疑程序丢失,然后又重新灌的程序,但是在联机的过程中,IO可以上载,但是特殊单元上载失败!用电脑中的程序与PLC程序比较,也提示总线单元通信错误,把这个错误清除,重新灌程序后,问题依然存在!用我家另外一台设备的同型号PLC的CPU单元,与这个调换,修改拨码盘地址后,通讯正常!怀疑是PLC硬件故障了,请问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软件原因引起的吗?

网友A:
重新建立IO表,下载到PLC

楼主:
重新建立IO,PLC的问题解决了,通讯模块报警H7也消除了!现在新问题,跟通讯模块连接的两个计数器现在报ERC,请问这个怎么能消除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