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关于信捷plc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19):
ddrvi k2000 k2000 y0 y2 运行后y2显示on 而y0却显示off,而且电机也不转,是什么问题?
我用的是信捷XC2系列的PLC,伺服驱动器是Estun的EDC系列,伺服电机是Estun的EMJ系列。
接线是这样接的:
驱动器的PLS接PLC的y0脉冲输出口
驱动器的DIR接PLC的y2控制方向
驱动器的24V接PLC的24V
驱动器的S-ON接PLC的y3
请问是我接线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
???
求各位大神帮帮忙。

网友A:
K2000改成K20000,试试!!有可能是埃斯顿的参数没设置好

网友A:
3119328774加我QQ

网友B:
运动时,y3必须跟着且保持on

网友C:
你确定上面描述的电路是正确的回路吗?
Y3程序呢

网友D:
有些伺服可以直接不用连接Y3 伺服准备好的信号可以一直打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