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屏连一个PLC,PLC只有串口232

楼主(2016-07-19):
屏用proface,PLC是三菱的,只有串口,想用连个屏同时控制一个PLC,有做过的吗?
能给个样例吗?

网友A:
完全可以,两个屏之间通讯,编写对应程序就行了。

网友B:
看看你们怎么做

网友C:
维纶的屏就用一机多屏的功能,一个屏做本机,一个屏做远端

网友D(2016-08-18):
屏上一般有两个以上通讯口, 一个232,另一个485/422。 买一个转换器(485/422转232,TB上很多),这样PLC为主机就可以通过485连接两个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