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气液增压缸控制方式!

楼主(2016-07-19):
楼主目前在使用一款气液增压缸,增压缸总共有4根气管,用两个电磁阀控制(一个双头,一个单头)单头电磁阀控制中间两根气管,双头电磁阀控制最上面和最下面两根气管。
现在发现只控制那个双头电磁阀就可以控制气缸上下了。那个单头电磁阀线圈什么时候控制?是和双头电磁阀向下的那头线圈一起控制吗,还是早一点或慢一点。
求用过的人,指点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多上点图才好分析呀。

网友B:
单头电磁阀后动,加压用

网友C:
从上到下数,最上与最下是单线圈电磁阀,第二个与第三个是一组双线圈电磁阀。动作是单线圈电磁阀先动作然后双线圈电磁阀才动作。完成后全部失电。如果工作的过程中单线圈电磁阀失电会造成出力减少。

网友D:
[attachment=149829]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[attachment=150809]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互相学习

网友F:
这个东西很好用,两个电磁阀就可以控制,楼上大师提供的图片就很详细

网友G:
还没用过这东西,先学习下,谢谢4楼5楼